y7000p-1060多重故障维修

楼主(2022-12-17):
     接修一同行y7000p-1060笔记本,版号NM-B962 。同行描述重启无法发现固态硬盘,放置一段时间开机又能进入系统,经本人测试。确实如此。于是开始了纠结的维修过程。
     按照经验,因为此机无图纸,根据经验硬盘通讯直接挂在PCH上,测量电压阻值没发现异常,于是在线更新了BIOS,故障依旧。该板比较脏,琢磨着清洗干净后,再来寻找故障。
    经过清洗烘干后,开机测试硬盘没问题了,但屏幕出现了花屏跳动,外接显示正常,经仔细检查,EDP信号接口有一电容不良,换掉OK,这个电容不良最难检测了,如若不是有示波器,基本无法检测。于是交付客户使用。事情到这里还没完呢。
     客户回家使用3天后,反馈又出现了无法开机。没办法,只能再次拿过来维修,由于没有图纸,没法根据时序来修,可调电源接上又不触发,无法判断电流什么不工作,想着原来就是发现不了硬盘,是不是PCH虚焊或者不良。直接处理PCH,重植无果。又买了个全新PCH,偶尔能开机,但开机进系统后无论拷机还是使用,都是正常的。一旦出现通电不亮机,怎么都不亮,通过开机瞬间测量,CPU供电通一下就失去电压,其它供电正常,CPU供电好信号是反馈在EC上,不得已,又订了个EC。
    等了3天,EC到货,装上EC故障依然如初。不得已又重刷BIOS,不断地测试,发现刷上NM-B963的居然能开机显示使用,就是开机很慢,要30秒才能自检通过,跟客户商量,要不将就用算了,客户同意了,测试两天没发现不能开机的现象,于是通知客户来取机。客户来去取机之前,我任然测试了一遍,正常,当客户来到店了,居然又不开机了,我的神啊。修到这里,人都要崩溃了。
    再次拆机维修,为什么瞬间CPU会失去供电?是EC没收到CPU电源好信号?还是CPU供电ID信号识别错误?一直在这两个问题中徘徊。该CPU供电时钟实在无法检测,无意中想起以前ENC大电容的故障也会造成CPU供电异常。于是把CPU供电电容补齐,没想到就是这无意之举,终于修复了此机。
    维修总结,重开机无法发现固态硬盘,应该是BIOS故障,第一次刷机后有个重新启动过程,我忽略了这一过程。
   内屏花屏和CPU供电是清洗高温烘烤后,造成电容容量不足,引起供电和EDP信号异常。
  上传一个我自己备份的原厂开机快的BIOS,在本机上测试秒开,如有同行检修到此机。可测试是否正常。

网友A:
有点吓人,早就应该想到大电容了

网友B:
换桥就要刷原厂纯净me的BIOS开机才会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点吓人,早就应该想到大电容了

这个机器有大电容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桥就要刷原厂纯净me的BIOS开机才会快

是呢,这个是原厂我替换升级过后的,可以一试

网友:
楼主,分享的经验值得学习,谢谢分享,

网友C:
你好,我又台笔记本开不了机,也想让你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我又台笔记本开不了机,也想让你看看

可以啊、

网友:
楼主,分享的经验值得学习,谢谢分享

网友:
学习了, 电容比较容易忽视

网友:
坐个楼,看看大佬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