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看下这个主板上的Q9是什么管子

楼主(2022-12-17):
这个工控主板烧了一个管子Q9,不知道型号,也查不到丝印,好像是D4M6G,按照这个找不到配件,有这个班长额麻烦看下

网友:
找2个管子替换一下就行了,一个PNP,一个NPN!

网友:
拿万用表的二极管档,上淘宝搜丝印D4M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照片拍的很清楚呀,位置号Q9,丝印D4M

ME2108A50M3G

网友:
Q一般都三极管 QD都是双二极管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图又不清,丝印号码又不确定,你叫坛友怎帮你?

我照片拍的很清楚呀,位置号Q9,丝印D4M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工控主板烧了一个管子Q9,不知道型号,也查不到丝印,好像是D4M6G,按照这个找不到配件,有这个班长额 ...

你看第一张图我手指的位置,照片很清楚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工控主板烧了一个管子Q9,不知道型号,也查不到丝印,好像是D4M6G,按照这个找不到配件,有这个班长额 ...

那个论坛发的

网友C:
这个工控主板烧了一个管子Q9,不知道型号,也查不到丝印,好像是D4M6G,按照这个找不到配件,有这个班长额麻烦看下

这个看看那个坛友有和你一样的,还有肯不肯拆开看才行。
我也看不清你的Q9在哪里。我搜索一下HS6637,才知道HS6637也可以作为手机信号放大器主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图又不清,丝印号码又不确定,你叫坛友怎帮你?

丝印是D4M后面烧了看不到,位置号是Q9,第一张图我手指的位置

网友B:
你图又不清,丝印号码又不确定,你叫坛友怎帮你?

网友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MjE4NDU3NHxkMmNlNjJiZDdmNTAxOTQzNDlhNjgzNzgwOGUzYTA2ZnwxNzc5MjQyNzM2&request=yes&_f=.png

网友:
万用表测试不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