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75M-PLUS无复位维修

楼主(2022-12-17):
今天到手一片华硕B75M-PLUS,看着成色还很新,还自带G2030CPU。
上机可以正常触发,没有掉电重启现象,但就是无显示,先测PCIE的A11脚,没有复位信号。再测A13.14脚,时钟信号均为0.37,属于正常值。
时钟信号正常,各大供电应该都是正常的, 不过我是新手,慎重起见还是再测一下。
内存1脚基准电压VREF0.75V正常(那么为其供电来源的1.5V肯定也正常)240脚VTTDDR为0.75V正常,236脚VCCSPD3.3V正常
桥的右上脚,1.5V转1.05V桥供电正常
CPU三相下管测均为1.2V,一相下管为0V(开始还以为不正常,后来才知道另外这一相是管集显供电,最后才出来)
CPU供电是好的,应该发出pG信号给桥,那么重点是查这个。

经桥,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P_VCORE_PG#_10到PQ40的1脚,实测为1.05V。PQ40是N沟通MOS管,当1脚为1.05V高电平时,3脚和2脚GND地级导通,3脚应该被拉低为0V,实测为5.12V。高度怀疑PQ40损坏

PQ40的3脚又是接到pQ39的1脚,电压相同,PQ39的1脚为高电平5.12V,导致3脚与2脚GND地级持续导通,3脚为0V因此没有P_VRMPWPGD信号发出给桥

拆下PQ40,实测3脚和2脚阻值为OL即无穷大,难怪1脚即使为高电平,3脚也无法被2脚拉低,该MOS管已损坏
本人焊接技术有限,这么小的零件(芝麻管)能拆,安不上去,只好用锡将PQ40对应焊点的3脚和2脚焊接在一起。之后成功点亮

网友A:
台式机主板三板斧搞不定就扔了

网友B:
楼主理论不错,焊接技术是业余,爱好者吗

网友:
修的不错  修板子有风枪方便

网友:
很有参考意义,就是没有图纸。

网友:
学习。 理论分析

网友C:
B75早就淘汰了,没有修理的价值,半天搞不定就亏了!维修爱好者另说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理论不错,焊接技术是业余,爱好者吗

看书看视频看得多,因为不敢轻易下手,怕反而搞坏了。真正焊接不超过十次

网友:
华硕B75M-plus

网友:
整个疯枪 这种三脚管焊接应当毫无压力

网友:
没有风枪,很多东西弄不了。现在的东西集成度太高了。

网友:
PQ40的1脚应该是P_VCORE_PGR_10,查看了点位图并没有直接与CPU电源管理芯片相连。

网友:
CPU电源管理芯片的30脚发送 P_VCORE_PG_10,经过 8.2K 电阻 PR947 到 PQ40 的1脚。

网友:
短接应为临时应急,焊接不该误事,细心点完全可以焊接成功。

网友:
这个软件是什么啊

网友:
多练练焊接技术!你肯定可以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B75早就淘汰了,没有修理的价值,半天搞不定就亏了!维修爱好者另说!

还可以 很多人喜欢用这个搞志强

网友:
搞维修不能光看价值,主要是学习的过程,能修好对使用者来说就是有价值。维修人员的价值不是赚钱多少,是能修好它。不喜勿喷。

网友:
DAGE 威武那边克里斯

网友:
修得不错,小三极管是通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台式机主板三板斧搞不定就扔了
什么三板斧

网友:
用风枪吹上去

网友:
电源时钟复位三板斧!

网友(2023-03-07):
原来是小芝麻管的问题

网友:
基础扎实的很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