丝印DDBAM六脚芯片是什么型号?

楼主(2022-12-17):
求问电源管理丝印DDBAM六脚芯片是什么型号?
已查到资料,降压芯片。用RY8132代换

网友A:
问卖芯片的,他们会告诉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卖芯片的,他们会告诉你

某宝上都查不到这丝印型号

网友:
应该是转换管,找个差不多的换上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