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个示波器4通道对比苹果EDP接口屏幕显示和背光时序

楼主(2022-12-17):
一、 屏幕显示与背光时序 (注:测试机型A1466-版号:820-00165)
1、 主板自检 OK后 CPU 发出屏幕供电开启信号 EDP_PANEL_PWR
2、 EDP_PANEL_PWR 控制 U8300 将 PP3V3_S5 转换成 PP3V3_S0SW_LCD 给屏幕供电
3、 屏幕得到 3.3V 供电后发出屏幕插入检测信号 DP_INT_HPD 给 CPU
4、 CPU 通过辅助通道(DP_INT_AUXCH_C_NDP_INT_AUXCH_C_P)读取屏幕参数
5、 CPU 识别到屏幕参数后发出显示信号(DP_INT_ML_C_P<0>DP_INT_ML_C_N<0>
6、 CPU 发出背光输入电压开启信号 EDP_BKLT_EN
7、 EDP_BKLT_EN 控制 Q7706 将 PPBUS_G3H 转换成 PPVIN_S0SW_LCDBKLT
8、 PPVIN_S0SW_LCDBKLT 经分压电阻 R7731 和 R7715 分压后产生背光开启信号 BKL_EN
9、 CPU 发出背光亮度调节信号 EDP_BKLT_PWM
10、背光芯片 U7701 控制升压产生 24V 的背光电压 PPHV_S0SW_LCDBKLT

二、相关信号波形对比图
1、显示对比(接屏测试)
CH1  EDP_PANEL_PWR
CH2  DP_INT_HPD
CH3  DP_INT_AUXCH_C_N
CH4  DP_INT_ML_C_P<0>

2、显示对比(接屏测试)
CH1  EDP_PANEL_PWR
CH2  DP_INT_HPD
CH3  EDP_BKLT_EN
CH4  EDP_BKLT_PWM

3、显示背光对比(接屏测试)
CH1  DP_INT_AUXCH_C_N
CH2  DP_INT_ML_C_P<0>
CH3  EDP_BKLT_EN
CH4  EDP_BKLT_PWM

4、背光时序 (接屏测试)
CH1  EDP_BKLT_EN
CH2  EDP_BKLT_PWM
CH3  PPVIN_S0SW_LCDBKLT
CH4  PPHV_S0SW_LCDBKLT

三、不接屏幕对比

1、 显示信号对比
CH1  EDP_PANEL_PWR
CH2  DP_INT_HPD
CH3  DP_INT_AUXCH_C_N
CH4  DP_INT_ML_C_P<0>

2、背光信号对比
CH1  EDP_PANEL_PWR
CH2  EDP_BKLT_EN
CH3  EDP_BKLT_PWM
CH4  BKLT_PLT_RST_L

主要是发给新手看看的,时序在示波器下比较直观!
最后觉得有用的话!动动小手加点分!!!!

网友A:
这4通道同时测,咋测的哦

网友:
楼主大好人太用心了,

网友:
请有经验的师傅们帮忙推荐一下1000元左右的二手示波器嘛,要求是好使用好抓波的,谢谢咯!

网友(2023-03-31):
老铁666,好多机器都可以借鉴这个时序了

网友(2023-06-05):
引用 网友A:
这4通道同时测,咋测的哦

4通道的示波器,装4个探头不就能同时测4通道

网友(2023-11-15):
示波器还没用过,都是盲修

网友(2024-02-28):
不懂  学习来了

网友:
已下载,谢谢你的分享,很实用

网友(2024-04-24):
谢谢楼主分享资料,虽然不懂如何看这个

网友(2025-06-03):
能用示波器的都是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