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!

楼主(2022-12-17):
每天看帖看你们发的维修主板显卡的帖子在讲什么哪里的电流多少a   哪里多少v这些,请问下你们是怎么知道那个地方正常的a 或者v是多少的,   新手不懂,请教下大家

网友:
拿正常的测出来的

网友:
有的图纸上写了

网友A:
先准备一块4位半的数字表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准备一块4位半的数字表!

好的   谢谢    然后怎么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准备一块4位半的数字表!

没买到四位半的表    我买了一个三位半的表可以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