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V星b85mp33主板usb过流保护15秒关机

楼主(2022-12-17):
没有点位图无从下手哪位大神能指导一下

网友:
跑线。。其实也是有的,找饼哥

网友:
故障点已经找到,前置usb插口旁边有两颗usb过流检测电阻变值了换了就好了。故障时两颗电阻中间的电压只有1.4v左右,正常电压应为3v左右,我试了一下只要电压超过2v就不再报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