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笔记本的拆装方法

楼主(2022-12-17):
各位师傅,请问笔记本拆装的时候,螺丝比较多,如何确定每颗螺丝的位置,在安装时,避免忘记安装螺丝,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技巧

网友:
拍照,打印,对应位置记录螺丝型号

网友:
开始的时候 重点标记,特别是长螺丝位置 。   拆的多了 也就记住了

网友:
多装几次就记住了

网友:
拍照、长螺丝位置重点标记出来,

网友:
对于你不熟悉的型号,每一颗螺丝拆下来 ,放在洞口旁边 所有螺丝拆下来以后 拍照。
我一直都是这个办法,从未出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