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E420 开机黑屏。

楼主(2022-12-17):
上电流表有时600多电流,有时1A电流,刚开始认为就是内存问题,换内存调之后依旧,无奈开始拆外设,拆完键盘下意识再测一下电流,开机亮屏。这难道就是键盘问题。故此买键盘等待换上试试。

网友A:
你应该 搞错了  应该是 BIOS 电池放电 后  好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应该 搞错了  应该是 BIOS 电池放电 后  好了

反复测试了装上键盘就不开机,拆掉键盘就开机进BIOS。

网友:
哪就有很大的概率是健盘问题,这种基本上换上就好

网友:
联想的本子,净出怪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反复测试了装上键盘就不开机,拆掉键盘就开机进BIOS。

那就换 键盘 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