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3647 DIH81R 12127-1M

楼主(2022-12-18):
同行扔给我一块板子说在好机子上拆下来,机箱扔了,放了好长时间在一试不开机了,这板子拿过来,简单的测量的一下,所有供电正常,bios刷开机有一段片选信号,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一个,一样不开机,后来看论坛发现好多一样的情况,翻翻帖子有人回贴说记得开关有两个脚位是短拉的,于是上某宝搜了下开关,确实是短接的,然后短接脚看不清,只看到一个,后面就5个脚组合,挨个试了下,果然短接正常开机了上图,以后dell小机箱主板可以注意,现在有的带开盖检测开关!附BIOS

dell 3647工厂.BIN

网友:
戴尔的东西很麻烦的,还要求3个风扇都接着,还得有测速调速

网友A:
尔的东西很麻烦的,还要求3个风扇都接着,还得有测速调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尔的东西很麻烦的,还要求3个风扇都接着,还得有测速调速

你这个复制粘贴也太不走心了

网友:
短接从插头应该可以看出来吧,个人感觉戴尔的东西很一般!

网友:
正解 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MjE4NDU3Nnw4YzFjNDliZTYyMmQ4YzhjZTE5YWIwMmJjMjc4OGRlNHwxNzY5OTkxNzQz&request=yes&_f=.png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尔的东西很麻烦的,还要求3个风扇都接着,还得有测速调速

3个风扇都不怕  一根线与一只风扇搞 好

网友(2023-03-02):
就是把这两个脚 短接 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