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碁H61H2-AM主板USB无供电导致的USB外设以及PS/2键鼠无法使用

楼主(2022-12-18):
我的宏碁H61H2-AM主板出现问题是,元件名为uP7356的元件usben开机时候没有输入导致USB没有供电(usben:该元器件的使能端,该使能端有输入时,该元器件的某一脚位有输出)。在插上电源未开机的时候usben有3.3v输入,usb可以输出5v电压,奇怪的是当开机时,usben便没有3.3v输入,而是0v,而usben这个使能端似乎连向南桥,所以判断可能是南桥到up7356到南桥的电路出现问题,于是便在主板上直接拉一个3.3v的输入给usben,果不其然,开机后USB及PS/2都可以用了。
元件uP7356的usben输入控制着uP7356 USBVCC5的5v输出,而板子的所有USB电路都是并联,其中还有一个uP7356的电路5v输出流向PS/2键鼠,所以南桥的usben输出对所有uP7356出现问题时,会导致所有USB接口和PS/2用不了。
当然也可能是别的方面的问题,比如说:电路中的电压保护导致南桥不给usben输出等等。本人其实是小白,欢迎大神在下面评论
本帖子中飞线并不是很合理,电路之间会有影响,可能对F-AUDIO会有影响,希望能有大神指导。
并且本帖子吸取过本站的其他大神帖子的指导,大家多找找会发现有NB大神的不一样的思路。
主板图

飞线

uP7356的元件usben给3.3v输入

从F-AUDIO的第四脚拉过来的3.3v,不敢拉南桥附近的电流,害怕出错让南桥挂笔。

网友:
找的到图纸就可以找个好的点位拉

网友:
没这么复杂,通常的操作都是取掉小八脚 直连

网友:
这个小八角和以前的V星主板有点相似

网友A:
是全部USB都不能用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全部USB都不能用吗?

对的,后来我又有修改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对的,后来我又有修改

其实算你运气好。一般USB全部都不能用的话,大部分都是桥坏了。

网友:
厉害。 这线真粗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其实算你运气好。一般USB全部都不能用的话,大部分都是桥坏了。

我有一块主板就是usb全部不能用,ps2可以,也能开机,b250,好像也不值得搞了吧,坏的主板我也有,就是直接换一个过去的话,本人纯小白,问下这个蓝桥好焊接吗,需要直锡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有一块主板就是usb全部不能用,ps2可以,也能开机,b250,好像也不值得搞了吧,坏的主板我也有,就是直 ...

BGA我没哟搞过,因为没有工具,如果弄南桥肯定要重新植锡。

网友:
直接改了一下5v?

网友:
换up7536就可以了

网友(2023-02-24):
遇到过一例保险烧掉的 导致供电不出的

网友(2023-04-30):
都是牛人呵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