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5v待机芯片sy8286c1

楼主(2022-12-18):
原来是没有5V待机,对地电阻300多,同时15脚没有LDO输出,换了一个测试2,3,4,5,11脚测试都是19v,LDO没输出,5V待机阻值成了29了,是不是还是这个芯片有问题,或者没焊接好?

网友A:
芯片和这个图纸差不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芯片和这个图纸差不多的

11脚19V?有问题吧

开启引脚一般都是3-5V之间。没有那么高的开启引脚的

查查11脚的网络信号,看信号是怎么走过来工作的

网友:
15引脚是BYP引脚,是输入引脚。17是VCC引脚,是内部输出一个3.3V的LDO的电压。15引脚不是输出,正常芯片要工作是要给15引脚供电才对,可以用内部供电(例如17给15提供),也可以外部供电(例如其它控制电路提供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