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戴尔 lnspiron 15R-5537 LA-9981p进水不开机

楼主(2022-12-18):
戴尔 lnspiron 15R-5537 LA-9981p进水不开机,按开机键电源灯亮,其他都不亮,风扇转下就停,感觉是KB9012QF A4不工作,大神们帮忙查一下。

网友A:
进水机,主板会有大量腐蚀的痕迹的,仔细观察,发现腐蚀严重的直接换掉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进水机,主板会有大量腐蚀的痕迹的,仔细观察,发现腐蚀严重的直接换掉,

好的,谢谢

网友:
进水机维修需要先观察法,看有无腐蚀痕迹,用疯抢加热主板清除芯片内部积水,再测量一下各个阻值,都正常的情况下才能通电试机,按开关电源灯会亮代表会触发,首先我们先确定维修思路:就是按触发不显去维修,能触发代表隔离电路好,系统供电好,主要锁定EC+桥+bioS,一个一个试试看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