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请教下,DDR3笔记本内存不亮机的是如何维修的?

楼主(2022-12-18):
想请教下,DDR3笔记本内存不亮机的是如何维修的?自己有好几个 笔记本内存不亮机的  在ICT1的平台上 想检测故障总是检测不出来位置。都是报错不准确。想问问大家修这种三代笔记本是如何定位坏颗粒的?

网友:
内存报错,可能是内存上的电阻电容坏了,导致的用万用表测,也能维修好

网友:
这种全局错误,找找时钟,dqs,参考电压,终端配置电阻等

网友:
这种内存还有什么价值维修吗楼主

网友(2023-04-26):
DDR4现在什么价?

网友:
内存坏,都是换了。没修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