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G5插电不触发

楼主(2022-12-18):
插上电源适配器旁边的小灯不亮,然后按开关没有反应,测试几个大电感阻值都正常,保护隔离过了,19V过来了。然后acok也有3.3V电压,只是这个EC不友好,不会数脚位,大佬们帮我分析一下顺便教我一下怎么数这个脚位,MEC1515的EC

网友A:
从左上角的左边第一个小圆点数是第1脚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左上角的左边第一个小圆点数是第1脚,

但是这个是双层的呀,该怎么数?

网友B:
戴尔小灯不亮先看EC,量脚位的话找相连的电容电阻

网友C:
好像还是在保机型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戴尔小灯不亮先看EC,量脚位的话找相连的电容电阻

EC脚位都数不好

网友D:
这都双层的  你数个毛

网友:
里面还有一圈

网友E:
圆点标记那一列最左边一脚,依次逆时针数

网友:
连哪个是ec都没找对

网友:
这个不是ec吧

网友F:
发图纸 出来,共同研究

网友G:
最讨厌的EC,没有之一

网友H:
好好学习天天向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最讨厌的EC,没有之一

第一次看到,我也觉得很难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好好学习天天向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发图纸 出来,共同研究

论坛里面有,我就是在论坛里找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都双层的  你数个毛

那这个应该怎么测脚位的电压呢?

网友:
是的,太可怕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圆点标记那一列最左边一脚,依次逆时针数

但是这个玩意有A有B,我就搞不清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好像还是在保机型吧!

刚好过保了额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都双层的  你数个毛

国????车费

网友I:
查开机条件吧,芯片左上是1脚

网友J:
这还咋修啊.以后不好干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查开机条件吧,芯片左上是1脚

左上是第1这个我知道,但是有A和B两组,怎么数?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这还咋修啊.以后不好干了

唉,不行就退机保平安

网友K:
找故障点实属不易,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找故障点实属不易,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L:
这个是EC?看着不像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这个是EC?看着不像啊

我也觉得不像,但是它就是

网友:
从左上角的左边第一个小圆点数是第1脚

网友M:
在保的机子,小心一点!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在保的机子,小心一点!

已经过保啦,但是修不好

网友N:
定位一脚后,逆时针数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定位一脚后,逆时针数

图纸上不是有A和B之分吗,逆时针数的是A还是B的

网友:
小圆圈那里逆时针开始数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