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ONDA B75无核显

楼主(2022-12-18):
手中有一块昂达 Z77/b75的板,纸标签显示为P75u V3.00 魔固板
症状为PCIE 有时钟,有复位,不掉电,风扇长转,不显示,经查无核显供电。
书上和网上对这种问题介绍都很少,请问该如何查起,前提条件有哪些

网友:
先更换圈起来的CPU供电芯片试下,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?

网友:
忘了说,在更换芯片之前先刷个BIOS。

网友:
不要钻牛角尖,故障不在这上面,先好好学习人家怎么修再动手。

网友:
2183712[/atta 按主控芯片时序检查

网友:
集显电压很可能是bios最后发出的,不过bios没有电压很正常,有复位了直接先刷bios,90%就会好

网友:
能不能说详细点呢,都没办法判断啊

网友:
先看看内存供电出来没有

网友:
故障不在这上面,先好好学习人家怎么修再动手。

网友:
直接跑线找到ic,查IC工作条件。

网友:
核显电压不出,说明前面的电压有问题,当然要先刷bios,确定bios没问题再查硬件

网友:
刷bios,换CPU,查内存部分,打值卡干活

网友:
过内存才会出核显电压,修板子这个电压忽略

网友:
学习一下,评论区更精彩

网友:
没有跑码是没有核显供电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