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苹果笔记本你们用哪种转换头推荐一个好用的吗

楼主(2022-12-18):
维修苹果笔记本你们用哪种转换头推荐一个好用的吗

Type-C电源接口的转换线有带显示电压和电流的推荐推荐

网友:
Type-C电源接口的转换线有带显示电压和电流的

网友:
直接买个3518S 芯片方案的,直接接可调电源,再买一根带E-MARK认证的100W  5A Cto C的线就全部搞定

网友:
随便买个PD 65W充电器几十块,剪线正负极加个电流表。很简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