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18E-G1-B-KD-A1与N18EG1-KD-A1可以通用吗?

楼主(2022-12-18):
机械师F117-V主板,10750,2060(N18E-G1-KD-A1),单独显的机器,无显示,显卡核心坏了。

手头上有N18E-G1-B-KD-A1的核心,装上之后见下图:

装上之后内屏无输出,显卡电流明显没有跑起来,将蓝天料板的VBIOS搬过来,显卡电流上来了,但内屏还是无输出,外接HDMI花屏,代码43。
想问下各位师傅,这两个核心是不是不能代用呢?如果可以代用是不是VBIOS不对呢,谢谢。

补充内容 (2023-3-2 21:29):
因找不到对应的VBIOS,找了个相近的主板,刷上后可以亮机,也不花屏;然而由于VBIOS未正确配置,驱动无法自动识别,需要手动安装,GPUZ信息也无法抓取。
手动安装驱动后,跑分玩游戏没有问题。期待大神出手相助...

网友:
首先VBIOS的匹配

网友:
现在的游戏本 怎么动不动就显卡 CPU坏

网友(2023-03-02):
因找不到对应的VBIOS,找了个相近的主板,刷上后可以亮机,也不花屏;然而由于VBIOS未正确配置,驱动无法自动识别,需要手动安装,GPUZ信息也无法抓取。

手动安装驱动后,跑分玩游戏没有问题。期待大神出手相助修改VBIOS,谢谢。

网友A(2023-04-11):
谢谢师傅,是改BIOS还是VBIOS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师傅,是改BIOS还是VBIOS呢?

都不用 。跟扩内存一样。改Board ID电阻。不过是不是所有主板都支持 就不一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