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影驰2060s

楼主(2022-12-18):
一块影驰2060s 开机不认卡,拆开测量发现有5v 没有1.8  1.8v供电芯片已经换过了,测量三角en开启无电压,跑线路发现连接到一颗接地电阻 换了还是一样,,,死活不出1.8  一时没思路了,求助各位师兄弟有碰到过的麽??或者有图纸可参考 借鉴的么??小弟不才,感谢各位坐等回复

网友A(2023-03-01):
大哥 卡还在吗  想问一下bios芯片的型号是多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哥 卡还在吗  想问一下bios芯片的型号是多少

呃,可以已经早就拿走了

网友:
没有这个的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哥 卡还在吗  想问一下bios芯片的型号是多少

25Q80差不多的都行

网友:
5650的PG信号没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