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一台HP 1020的打印机开机不通电如何修

楼主(2022-12-18):
插上电源线,打开电源开关,没有任何反应,指示灯不亮。
电源板目测没有烧焦痕迹。

也未见损坏的元件。

请问各位,这个要如何下手?

网友:
先从供电开始检查,测量220v输入是否正常,不正常,检查电源线、电源开关、保险丝,然后测量电源板输出电压是否正常,没有输出先检查电源板全桥直流高压是否正常(不正常检查全桥及保险),正常检查控制ic和功率管以及输出肖特基管,如果电源板输出正常,那就得检查主板了

网友:
先替换测试出具体那个问题再具体维修 不修就直接换这样简单  快速

网友:
哪位朋友知道这个电源板的电路图哪里有吗,我刚刚看了下靠近光耦管的R523爆掉了。有一个光耦管好像也不行了。

网友:
先测保险,场馆

网友A:
大家好,有遇到过电源板输出电压26.5V,正常24V,且电源指示灯不亮的吗?具体哪方面的原因?

网友(2023-04-19):
看电源板有没有24V电压没有就换电源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家好,有遇到过电源板输出电压26.5V,正常24V,且电源指示灯不亮的吗?具体哪方面的原因?

电压偏高。看后级zd50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