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驰2060s 求助家人们

楼主(2022-12-18):
一块影驰2060s 开机不认卡,拆开测量发现缺少供电,只有5v   没有1.8v 测量1.8v供电芯片三脚没有en电压 跑线路发现连接到一个接地电阻上,换了电阻故障依旧 一时没头绪了,求助下论坛里的各位师兄弟这个开启是从哪里来的呀??或者有没有跟这个类似的图纸可以参考 借鉴的!小弟不才,坐等各位师兄弟们指点一二

网友A:
“1.8V的EN没有产生。最后追图发现是ps_vmon_pgood信号没有抬高,最终确定是ON45491的BS_OK没有正常产生。“没有影驰图纸,技嘉和MSI的有,你先找个图画,记得以前轮胎有大师写过你差不多案例,

网友B:
先把5V小八脚换了再说,换了不行再去查45491 BSOK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先把5V小八脚换了再说,换了不行再去查45491 BSOK。

u4吗??背面的转换管我倒是换过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u4吗??背面的转换管我倒是换过了

就是U4,1V8的EN信号由三个信号来共同控制,一个是5V的PG信号,一个是45491的BSOK信号,还有个是外接6~8PIN的检测信号好象。这小八脚的PG信号容易坏,45491的BSOK信号也经常看见出问题,外接PING的12V上拉电阻也经常遇到坏的。当然这都是经验之谈,如果要较真你得逆着一路查过去看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造成的1V8没EN。至于图纸坛子里随便哪个20系的图都可以,电路都差不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“1.8V的EN没有产生。最后追图发现是ps_vmon_pgood信号没有抬高,最终确定是ON45491的BS_OK没有正常产生。 ...

45491四路输入(3路12V一路3V3),四路检测电压1.15V左右,45491本身BSOK信号出没出。芯片坏没坏,3V3SEQ有没有供到45491 VCC上,45491 EN有没有置低(LOW),这些都查查,应该很快能解决的。

网友A:
顶楼上大师学习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是U4,1V8的EN信号由三个信号来共同控制,一个是5V的PG信号,一个是45491的BSOK信号,还有个是外接6~8PIN的检测信号好象。这小八脚的PG信号容易坏,45491的BSOK信号也经常看见出问题,外接PING的12V上拉电阻也经常遇到坏的。当然这都是经验之谈,如果要较真你得逆着一路查过去看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造成的1V8没EN。至于图纸坛子里随便哪个20系的图都可以,电路都差不多。

好的,了解非常感谢大佬指点一二 我去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“1.8V的EN没有产生。最后追图发现是ps_vmon_pgood信号没有抬高,最终确定是ON45491的BS_OK没有正常产生。“没有影驰图纸,技嘉和MSI的有,你先找个图画,记得以前轮胎有大师写过你差不多案例,

好的, 感谢大佬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顶楼上大师学习了!

顺便打下GS9216的EN脚对地阻值,如果GS9219的TON外接电阻255K腐蚀氧化开路造成GS9216损坏,则EN脚有可能芯片内部对地短路,这时也是测不出EN信号电压的。都查查,总能找出原因来。

网友:
有同样型号的显卡就好整

网友:
en没有就查en来源就行了,指挥太多没有用

网友:
这个只有跑线呀!

网友:
继续跑线,不可能直通电阻。

网友:
先把en飞线试试

网友:
收藏学习,感谢各位前辈

网友:
昆明的老铁 你在昆明哪里修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