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存储卡]
求助求助,内存点位图有没有大哥有的,三星evo plus 64g

楼主(2022-12-19):
求助求助,内存点位图有没有大哥有的,三星evo plus 64g,十分感谢,打每个脚都没有断线,但是阻值感觉是异常的,应该是主控挂了,有没有老哥有点位定义的支援一下,谢谢

网友:
目前情况为不能识别卡,但是线路用万用表通断测试都有值

网友A:
标准定义,这个需要用专业设备PC3000-FLASH读取分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标准定义,这个需要用专业设备PC3000-FLASH读取分析。

感谢哥指点迷津,下一步去租设备

网友:
想起来我有热源,明显短路

网友(2023-01-19):
芯片短路的话,飞线FLASH 也没招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