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S22A100N无显示

楼主(2022-12-19):
一台三星的S22A100N开机后一点反应都没有,拆开后5V和3.3V都正常,哪位大神指点一下,谢谢!
三星

网友:
刷一下程序试试。

网友:
楼主还要测下驱动板上的电压出来没有,有时驱动板也会出问题,排查完后不行再刷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