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论坛里多年悬而未解的疑惑,请大家来解惑讨论!!

楼主(2022-12-19):
手上有个MACBOOK PRO 13  A2289笔记本,放着积灰许久,今天拿出来修一下,机子是进水的,受淹面积不大,看水渍痕迹就进了CPU,可以加电,不亮,电流跳变到0.6A左右,拆机检查,缺个供电没出 , 1V EDRAM&EOPIO的电压为0V,
根据黄老师发的加电时序,

这个电压的开启信号由ALL_SYS_PWRGD_R和PM_OPC_ZVM_L两个信号转换而来,实测ALL_SYS_PWRGD_R为1.8V,正常,PM_OPC_ZVM_L为0V,不正常,查PM_OPC_ZVM_L的来源,是由CPU发出,

   看了一下论坛里关于这个信号的帖子,都是一两年前发的,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结论,

又顺便查了一下这个CPU的资料,没有找到,因为这个CPU是给苹果定制的I5-8257U,那就参考I5-8250U的资料吧,其中关于这个ZVM信号的资料如下

   然后这个笔记本的图纸里,还有一个关于跳过这个信号的地方,可以直接把ALL_SYS_PWRGD_R直接转换到 1V EDRAM&EOPIO的开启电压而不受PM_OPC_ZVM_L的影响,

现在的疑惑就是这个CPU的ZVM信号不正常,能不能开机正常使用,这个ZVM的作用是什么?请各位同仁来探讨一下,答疑解惑,谢谢大家!

网友(点评):
十多年没有见到月饼老师的人了,感觉现在胖起来了嘛,谢谢老师提供的信息,我试试看

网友:
我是小白无法帮助你的问题,“同仁”这个好像是广达同事之间的称呼哦。

网友(点评):
没事,慢慢积累嘛

网友:
月饼老师都说了可以不用,你不如也跳过,不采用看看,期待你的测试

网友(点评):
实践出真知嘛,必须试试

网友:
苹果这个设计应该是用到了,看清楚饼哥里面厂家说的。

网友(点评):
问题这个信号怎么用,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结果,期待答案

网友:
就服你们这些会看电路图,还能看英版芯片说明书的。

网友(点评):
我不信你是不会这些的

网友:
不用这个信号直接拉高看能正常工作不,楼主试下

网友:
月饼老师的朋友圈子强大

网友:
肖总说 cpu爆了不要纠结了

网友:
我和楼主的想法是一样的,既然图纸和月饼老师发的解释都说此信号可以不采用,而刚好的是楼主手里也有板子,那岂不是可以直接试一下,也就几分钟的事情,立马就解决了楼主和我们疑惑

网友:
CPU挂壁了,99的概率

网友:
向高手们学习了,对于整个时序过程还是一头雾水。

网友:
分享公用知识,辛苦了

网友:
接个上拉把这个信号拉高试试

网友:
intel的datasheet说得很清楚了,zero voltage mode,控制opc也就是edram电源开启关闭。edram可以在bios中关闭,但mac没有正常的bios可操作界面。介于zvm信号没有在上电时发出且还是mac,我认为io部分挂了

网友(2023-04-27):
跳过PM_OPC_ZVM_L,也不会开机。已经验证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