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J2218 不通电

楼主(2022-12-19):
拆机测电源板输出正常  看主板有烧痕 这个位置是个啥啊 烧糊了看不出来了 知道的告诉下谢谢

网友:
像是个保险吧

网友:
那局部拍清楚点呀

网友:
好久没修本本了  路过学习下

网友:
R打头 是个电阻 试了几个上去 都不对 原来的烧糊了看不出来了

网友:
这样的板子一烧很麻烦

网友:
这机器资料太少 不折腾了 换板

网友:
线坏了啊 还要问吗啊

网友:
只有找好板对比测量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