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E430不开机灰屏维修

楼主(2022-12-19):
客户送来一台联想E430,不开机,偶尔能开机屏幕灰屏,
先解决不开机,刷BIOS,这是E430的通病,刷完BIOS后可以点亮,但是灰屏,
开机可以听到滴滴两声,这个应该是正常的,没接电池,
测试了主板上屏幕供电正常,
这个时候走了很多弯路,包括吹显卡,换屏幕等,结果搞到最后是屏线问题,
临时接一下,可以正常点亮。下一步等屏线来,直接换上去就行了
写下来让大家少走弯路

就是这里的红线断了,对应接口第3脚,

网友:
这个机器前几天我也遇到一个灰屏 也是屏线问题

网友:
这问题难检查吧

网友:
弯路走了,学习到了

网友:
卡着屏线了把

网友:
这种故障点确实是够折腾人的

网友:
怎么不量一下通断,下次注意了

网友:
先易后难

网友:
这故障确实够折腾人的 手里有屏线就好了 直接测试 没有的话确实很烦

网友:
最后发现屏线的问题的话,内心是崩溃的感觉吧

网友:
怎么发现的是屏线问题的

网友:
直接换屏线.....

网友:
屏线坏得少!

网友:
确实 这款机器 我还没遇到过这个灰屏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