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修好的第一块主板H61M-VS3 REV1.01

楼主(2022-12-19):
平常时间多,想学习下维修,闲鱼35收了一块华擎H61M-VS3,到手风扇长转不跑码,把主板上面的大点的MOS管捅了一遍,没有短路的,测了下CMOS电池0.08V,肯定长时间没电BIOS文件丢了,直接刷个BIOS试试,刷完故障依旧,检查CPU座子发现两个针有一点弯,没弹性比旁边针低,用镊子修复好了,重新上电

上电后开机发现CPU开始热了,上检测卡跑码卡44/55循环,换了一个BIOS还是卡44/55,换了内存槽和内存还是一样,又找了一个BIOS刷了问题依旧,开始查下内存槽,CPU槽,内存供电,没发现异常,按老师的视频查DDR3具体工作条件,边看边总结

VDDSPD测不到电压,测内存SPD芯片8脚确实无电压,再回去测236脚,仔细观察后发现236脚断针了,怀疑烧断了

重新擦干净内存测试右边槽位,成功亮机

总结:
1、电池缺电情况下BIOS文件会丢失,先刷BIOS尝试是否跑码;
2、需仔细观察主板外观,卡内存则需要关注内存槽的针脚是否齐全;
希望能帮到各位小白,如果感觉还可以就麻烦点个免费的赞吧,感谢
附相关图纸文件和BIOS,下载分少就下全套吧,图纸不全的就下单文件

华擎ASROCK_H61M-VS3_1.01(70-MXGNX0-A01)点位图.fz

华擎ASROCK_H61M-VS3_1.01(70-MXGNX0-A02)点位图.fz

华擎H61M-VS3 1.01 bios.BIN

网友A:
在修技嘉Z87P-D3遇到触发半秒掉电,后面发现我的电源没有-5V,图纸上是有-5sb ctrl进了io和转了3vdual_pch,没这个-5是不是会不启动?期待大佬的解答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在修技嘉Z87P-D3遇到触发半秒掉电,后面发现我的电源没有-5V,图纸上是有-5sb ctrl进了io和转了3vdual_pch ...

那不是-5V。只有20年前的主板和电源才需要到-5V,现在没有用到了。你说的那个是5VSB。

网友:
能知道各个电压参考值已经很厉害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不是-5V。只有20年前的主板和电源才需要到-5V,现在没有用到了。你说的那个是5VSB。

我也是这么想的,只是看到图纸上ATX电源口的-5伏口有走线

网友C:
电池缺电BIOS会丢失?

网友:
楼主技术可以   检查得很好

网友:
路过,学习了,楼主分享的好详细

网友:
新手学习,多多指教。

网友:
不错的思路,值得学习借鉴!

网友:
思路清晰 胆大心细 谢谢楼主分享。

网友:
有基础的学得快,我只会修b85十五秒关机

网友:
电池没电掉bols有的扯淡

网友:
思路清晰 胆大心细 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池缺电BIOS会丢失?

固态硬盘长时间不通电也会丢数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池缺电BIOS会丢失?

再说2-4代u板子BIOS确实坏的不少

网友:
现在的板子基本上不用负5v了,有图纸还好一点,不然跑线路搞死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池缺电BIOS会丢失?

就是咯!我也懵嘿嘿。

网友:
VDDSPD不是3.3V吗?一个保险过来,准是插反内存搞烧了

网友:
电池没电一般不会掉bios。反倒长期低电压会坏bios。所以板子长期不用拆电池比较好

网友:
哈哈,这个挺有意思的

网友:
这种主板大多都是电池没电了,换个电池就好了

网友:
谢谢分享宝贵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也报名,群里看到,互相学习

在哪里学习

网友:
VDDSPD不是3.3吗,怎么成了0.75V?

网友:
这个对小白很友好,学到了,谢谢分享

网友:
谢谢与大家分享经验

网友C:
纠错:VDDSPD,236Pin,3.3V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纠错:VDDSPD,236Pin,3.3V。

感谢指正,感谢指正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