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HP ProDesk 600 G3 sff小主机的BIOS

楼主(2022-12-19):
故障:不插内存报警三长两短,插内存不报警也不显示
我来回答

网友:
检查一下coms电路,我记得修过一个工控板也是这样。

网友:
查过,电池到清CMOS开关按键处有电压2.95v,内存槽的285,141,284脚都有3.3V电压

网友A:
注意内存顺序。
wuliu770528
4槽都试了,内存也换过,CPU内存在别的机子上测试能亮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注意内存顺序。
4槽都试了,内存也换过,CPU内存在别的机子上测试能亮

网友(2025-02-09):
同故障,CPU供电都出了,就是不显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