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我看看这个电阻是多少阻值

楼主(2022-12-19):
坏了这个电阻的,但此电阻色环把我整不会了,请弟兄们看看。电阻色环定义表中没有把黑色定义为精度值,但在这个电阻中却出现了。

网友:
对新手来说太难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此电阻“黑橙银金   黑”为五环保险电阻,最后一位为黑色就是保险电阻的意思。这样就为0.03欧姆,+-5%的误差.

网友A:
老大,你最帅了,受教了

。那类似在黑色最后一位代表保险电阻这样的定义,是根据什么依据知道的?还有别的颜色代表这种特殊含义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大,你最帅了,受教了。那类似在黑色最后一位代表保险电阻这样的定义,是根据什么依据知道的?还有别的颜色代表这种特殊含义吗?

鑫智造上面有,基础部份

网友:
学习了,版主威武!

网友:
我估计找个是30欧姆的电阻。

网友:
五环为黑色,即表示普通线绕电阻,五环当四环!倍数看第三环:3*10ˉ2=0.03欧。

网友:
用万用表一测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这种保险电阻没有什么资料,都是瞎搞的,记住一个规律就行了,金银出现在三四位时,前俩位X第三位倍数就行了,基本都是小阻值电阻

网友:
这个电子确实是个特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