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笔记本开机蓝屏

楼主(2022-12-20):
联想笔记本T430开机蓝屏 跪求大神帮忙 感谢了

网友:
重装系统试试,我遇到的蓝屏问题,基本上都是重装系统解决的。

网友:
新手学习,多多指教。

网友:
看看蓝屏代码, 内存出问题也会蓝屏,显卡出问题也会蓝屏,硬盘出问题也会蓝屏,系统出问题也会蓝屏

网友:
你这两个图显示的也不是蓝屏呢

网友:
这个界面一般人都进不去

网友A:
你管这个叫蓝屏吗

网友:
启动项都有啦,进去就行了

网友:
装新系统试试吧

网友:
掉系统了吧,能认到硬盘

网友:
先软后硬吧,重装系统-bois-内存-硬盘-显卡以此类推

网友:
bios换硬盘,再不行都是南桥或者CPU.问题

网友:
不是蓝屏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管这个叫蓝屏吗

蓝底白字,这不叫蓝屏么?别人没有说错

网友:
这不叫蓝屏吧?设置好bios重启动系统

网友:
这不是蓝屏   应该是没系统

网友:
你这也不是蓝屏呀?是不是电脑认不出硬盘 了?

网友:
这不是蓝屏,应该是进入了BIOS设置模式了,看看是否因BIOS电池没电,或者硬盘启动设置不正确造成的一开机就进入BIOS设置。

网友:
这个显示的是电脑启动项的选择
第一项是从硬盘启动电脑 [HDD0]
第二项是从光驱启动电脑  [CD0]
第三项是从网卡启动电脑  [LAN]

你直接选从第一个硬盘启动,能进去说明没大问题,直要进BIOS设置下启动项,如果进不去系统在重新装系统,最好是拍图片发上来。

网友:
我的回复被吞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蓝底白字,这不叫蓝屏么?别人没有说错

对对对!!是蓝屏!!是蓝屏!!

网友:
这个不就是硬盘模式没设置好,或者硬盘没系统

网友:
键盘坏了

网友:
找个修电脑的分分钟搞好

网友:
这蓝屏只有花钱请师傅修才能修好

网友:
选择ATA HDD0一行回车,启动试试,如果不能进系统就要重新安装系统!你这个不算蓝屏。

网友:
换个硬盘重装系统试试呗

网友:
这个是没有引导盘!

网友:
长见识,大家说的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