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80ti显卡甜甜圈烤鸡核心和显存频率忽高忽低不稳定

楼主(2022-12-20):
求教各位大神ina 3221电流功耗管理芯片外围电路图,显卡烤鸡核心和显存频率忽高忽低,不稳定,是否可能和这个芯片周边的电阻有关系?

网友A:
那玩意只跟功耗检测有关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玩意只跟功耗检测有关

显卡功耗也忽高忽低不稳定,一下功耗百分之98,一下功耗40,鲁大师跑分只有19w,少了10w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显卡功耗也忽高忽低不稳定,一下功耗百分之98,一下功耗40,鲁大师跑分只有19w,少了10w,

功耗不稳定就拿示波器,万用表打一下啊,很直观的就能看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功耗不稳定就拿示波器,万用表打一下啊,很直观的就能看出来

没有示波器,我看gpu-z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功耗不稳定就拿示波器,万用表打一下啊,很直观的就能看出来

空闲的时候所有电压和频率都稳定,烤鸡时不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