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707改成集成显卡方法

楼主(2022-12-20):
今天工人维修一台A1707说进水显卡底部腐蚀,接线,更换新显卡都搞不好。准备通知退机。
只好操刀打开图纸可看显卡相关芯片,测量并打波确实夹层问题,查看到显示输出信号时发现U9850 6124E里面有个LCD_MUX_SEL
这个信号出现几乎代表可以改集成显卡
那就试试吧,把LCD_MUX_SEL直接对地转换成集成芯片供电模式.改集成显示的条件在U9850里已经满足,
那么就是改屏显和背光的问题了
屏显和背光有三个信号控制都集中在U9800里 的R9826,R9827,R9828上 在U9800上也有改成集成显卡的引脚R9853
BKLT_PWM_MLB
BLKT_EN
PANEL_PWR_EN
如果不考虑显屏同步问题抒三个信号直接通S3V3_S0
上机按开关一切正常
想要显屏同步把PANEL的信号接到U1100里,至于怎么接自己用点功夫,做人要努力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学习了领教了

网友A:
显屏不同步,是不是背光亮了还没有信号过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屏不同步,是不是背光亮了还没有信号过来

是的,就是那个意思,

网友:
工人都能修苹果了?

网友:
改集显不修改vbios bug太多。

网友:
你们的技术是真好

网友:
A1286 花屏的改过集显 这种新一点的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技术秀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我也要多多学习!!

网友:
厉害了大神,学习了

网友(2023-03-17):
Do you have a full video tutorial for this? Thank you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