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说Dell PFS BIOS Extractor

楼主(2022-12-20):
说来也奇怪,自用的一台dell latitude xt3笔记本,配置2960xm/16GB/ubuntu 22.04LTS/A14 BIOS(最新版),因ubuntu环境内外接RTX5000显卡更新GPU驱动后导致奇怪的wifi驱动失效而重装系统。重新部署ubuntu后bios无法自动引导到主SATA3固态盘,必须手动F12启动。重启进入bios后修改了boot设备顺序,然后保存设置退出bios,奇怪的问题出现了:开机出现dell logo然后蓝色进度条跑满后卡死,尝试按下f2/f12,虽然右上角有黄色文字提示,但最终均卡死无法正常启动。拆掉无线网卡、3G网卡、SATA SSD、外置GPU后均同样症状。
因之前未在主启动硬盘部署ubuntu的情况下修改bios启动设置,现怀疑Dell A14版本bios存在bug,导致变更设置后卡死无法正常启动。

目前思路:手里有CH341A编程器和夹子,在chinafix站内也找到了XT3的主板拆机贴,bios和ec的SOP-8芯片貌似在底部的底座连接器附近。现在想手动刷入低版本A02固件,使用dell pfs extractor的最新版python 3.10版本分离exe文件产生了好几个bin文件,如图所示:

python环境下也可以看到exe文件内pfs的结构,如图:

仔细扒坛子里关于dell exe bios分离合并的帖子,发现合并这些bin是个问题,目前没了头绪~
在此恳请路过的各位大大高手能予以点拨,指点明津~不甚感谢

附dell pfs extractor github地址:
BIOS-Utilities

补充内容 (2022-12-21 20:58):
chinafix站内找到了xt3的原理框图,打开后定位到U21和U25,发现是winbond的芯片,一个2MB一个8MB,猜想前者是ec后者是bios。结果实际拆键盘后在主板上观察到上述两个位置是MXIC的两个器件:MX25L1605D和MX25L6405D

补充内容 (2022-12-22 11:54):
最新进展:已完美修复dell xt3,当前bios版本A02。扒拉了好几个国外的bios论坛找到了xt3的编程器备份,比如vinafix/dr-bios,但就是要充美金,至少3.99$,实在无聊,访问速度还差劲。

补充内容 (2022-12-26 12:28):
更正一下:
上述两个SPI serial FLASH器件的封装应该是SOIC-8
补充一点:
国内的一个bios站www.ibios.cn,各位有空可以多去转转,说不定就有惊喜

网友:
感谢楼主提供的工具

网友:
学习了,版主威武!

网友:
多谢楼主提供的工具啊,楼主维修东西很上心学到了

网友:
国外免费bios论坛是哪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