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帮看下色环,是多大的电阻,热水壶上的。

楼主(2022-12-20):
热水壶不亮了, 拆了发现 这个电阻好像挂了。

看了下色环,但吃不准, 求 高手看看, 谢谢。

网友:
红黑棕金吗?如果没有看错应该是200的。

网友:
棕黑棕,100欧吧

网友:
应该是1欧姆的

网友:
棕黑棕,100欧的

网友:
修好了吗。。。

网友:
100 这个电阻没坏,另找故障吧

网友:
我看着也不像坏的样子

网友:
100欧姆是正确的,放心吧

网友:
电阻都不懂!来打酱油的吧?

网友A:
没修好, 应该是芯片坏了。

但是 这个不是100R, 我看到 淘宝有人卖这个板子的, 这个是100k  最后色环是黄色, 有点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修好, 应该是芯片坏了。

但是 这个不是100R, 我看到 淘宝有人卖这个板子的, 这个是100k  最后色环是黄色, 有点扯

如果是100k,电流就很小,搞这么大体积说不通。

网友:
红黑棕金吗

网友(2023-02-07):
棕黑金金吧,1欧2W5%精度

网友(2023-03-09):
卷成这样了,自己动手啦,\(^o^)/~

网友:
应该100欧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