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笔记本Air13.3,BAB6SD芯片

楼主(2022-12-20):
小米笔记本Air13.3 按开关不触发,插电待机电流偏高,发现右侧m.2插槽旁边的此芯片发烫,求助各路大神,此BAB6SD芯片有什么作用,能否直接拆掉,或者求此芯片手册。

网友:
SY8288BRAC看一下

网友A:
拆掉肯定不行啊 后继短路吧

网友B:
怎么拍的?可以拍这么清楚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拆掉肯定不行啊 后继短路吧

阻值正常,而且拆掉芯片阻值还是一样

网友:
3.3v基本u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阻值正常,而且拆掉芯片阻值还是一样

换个芯片试试

网友:
后级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后级测量没有短

网友(2023-01-20):
引用 网友B:
怎么拍的?可以拍这么清楚

小米11微距模式,你值得拥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