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新pro13风扇狂转

楼主(2022-12-20):
这台小新pro-13 2020 送修的时候就开机风扇狂转很吵,拆开发现只有左边的狂转右边不转,对调风扇位置还是一样 ,板号是nm-d071p 图纸对照了nm-c581  不转的风扇EC_FAN_PWM1 0v,EC_FAN_SPEED1j 3.3v。 ,转的我也标上电压了, 它们的信号都是连到ec上。平时修温控电种很少,板上两个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,哪位大神指点一下

网友A:
狂转的,把电压不对的给他断开。接电正常的那一路。最简单后期出问题再说后期的问题

网友:
温控问题大不了自己 加个管上去电压保持在2.5V左右就好了

网友:
头痛顾头,脚痛顾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狂转的,把电压不对的给他断开。接电正常的那一路。最简单后期出问题再说后期的问题

一个狂转,另外一个也不正常也不转的。

网友B:
还是换板解决,稳定 收入高

网友:
直接3v给风扇就修好了

网友:
EC_FAN那边有个电容还是电阻是不是这电阻是下拉电阻你换了有惊喜

网友:
检查下显卡有没有问题,遇到过和你一样的,显存供电问题,风扇狂转的

网友:
转的那面是cpu风扇吗?另外一个显卡风扇要等显卡工作了才会转呢!我觉得线刷个bios看看

网友:
问问机主故障是如何产生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是换板解决,稳定 收入高

宝批龙,刷分也刷点有含量的

网友:
风扇电路应该不用考虑,因为不可能两路同时出问题,重点查温控,CPU和显卡的PECI THRM

网友:
最后是狂转的风扇座子内部1 2脚碰到一起了,我是风扇进去的时候发现的怎么推都没到位。最后拔开就正常了,但是风扇有点点异响加同行加几十块换,后来了没换。,可能最初的问题是风扇响想着自己弄搞成这样子了 。

网友:
学习了 收藏先暂时还没遇到

网友:
pwm不正常,查这个哪个控制的

网友:
原来是人为造成的接口故障。发果真是电路上温控部分的问题,那还真需要对这类电路有所了解才行啊

网友:
看似很小的问题,修起来折腾人

网友(2023-01-21):
改输入电压就可以了  管那么多干什么  如果打游戏  就什么都不用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