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5A78L-M主板,故障关机变重启?

楼主(2022-12-20):
华硕M5A78L-M LX3 PLUS v1.03主板,看点位图,也爬了好久论坛,有个帖子故障跟我很相似(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66293-1-1.html),就买了晶振回来换,发现还是没用啊。。。。

我的主板故障故障是:
1.在系统中正常关机,会不定时做完关机动作后重启。
2.然后我做了最小化裸板测试(图1),更换电源和内存。故障依旧,
3.发现在不接硬盘时,短接开机,经过ASUS logo界面,自动进入系统丢失选盘的黑底白字界面(图2),再短接关机,就一定会重启。要拔电源才能关机,长按关机只能凭运气关机。

除了描述的故障外,没有其他问题,usb 网口啥啥的接口全都好使。压力烤鸡1个小时都正常。

还是说,这个主板就这个样?这就是一个通病?

除了换南桥和ite芯片,我该怎么检查,求大神们指点一下思路吧

网友A:
电池换一个试试?
感觉还是桥,看看slp3关机瞬间有没有跳变

网友A:
查acpi相关信号跳变,有的可能需要示波器

网友B:
这么老的主板修这是生意有多闲啊 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么老的主板修这是生意有多闲啊 哈哈

别提了 快倒闭了

网友C:
你把显示黄色的零件全部检查一遍,如果没有问题就换IO芯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池换一个试试?
感觉还是桥,看看slp3关机瞬间有没有跳变

好,我明天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acpi相关信号跳变,有的可能需要示波器

没有示波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把显示黄色的零件全部检查一遍,如果没有问题就换IO芯片。

好的谢谢老哥

网友:
这种IO加焊试试。

网友:
还是换板解决,稳定 收入高

网友:
有没有检查网卡呢

网友D:
检查io控制拉低绿线的引脚和相关三极管,如没有问题就干io看看。

网友E:
这是AM3+主板,已经没人要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是AM3+主板,已经没人要了吧

不想产生太多电子垃圾,没事么就弄弄了。也许还能再战几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检查io控制拉低绿线的引脚和相关三极管,如没有问题就干io看看。

没有gba设备太痛了,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吗?

网友:
似乎解决了,用手压住南桥故障没了,同行bga帮我加焊要收我50,我寻思这板才多少钱,先放置了。

网友:
AMD的主板。  我很少遇到过。。。。。

网友F:
m5a78,一般也就30块钱一张,

网友G:
网卡,南桥问题居多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网卡,南桥问题居多!

目前测出是南桥虚焊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m5a78,一般也就30块钱一张,

淘宝卖80

网友H:
先刷一下bios,有惊喜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先刷一下bios,有惊喜

刷过了,没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