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mac A2115 板号820-01236

楼主(2022-12-20):
论坛上找不到这图纸跟点位,各位手上有这个板的帮忙找给元件(拆机时拆掉了)

感谢!!!

网友:
这个估计要到淘宝上问下

网友:
学习了 楼主厉害

竟Sr谁伴我闯荡 -2 -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,请用心回帖!

网友:
感谢大神 稍微试试看 希望没有其他的问题了

网友:
没找到大小一样的电阻 弄的大的0欧电阻 现在变成上电掉电 一直重复
看来还是得搞到图纸才行了

网友A:
小电阻一般都是信号,上拉下拉,可以尝试短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小电阻一般都是信号,上拉下拉,可以尝试短接

短接了还是一样 PP12V_S5一直掉 有时掉了一下又正常启动了 就是不懂那个元件出问题了 有点像Imac的通病s4电容短路那样

网友:
搞好了 是可调电源的问题 我把电源调高12.5V就是可以正常开启了

网友:
搞好了 是可调电源的问题 把电压调高12.5V就可以正常开启了 装机也可以开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