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S9082HP量产工具怎么设置

楼主(2022-12-20):
有时候开卡不成功 有时候就开成1个G有时候开成512的   我的这个是240G的 请问大神们怎么解决

网友A:
把256G改成240G试试

网友B:
ch映射不用管吧,忘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256G改成240G试试

都试过了不行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ch映射不用管吧,忘记了

有具体的操作方法吗

网友:
有没有大神帮我看一下是不是主控的型号不对呀 或者是闪存不对

网友:
楼主把软件分享一下吧,谢谢】

网友:
楼主软件分享一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具体的操作方法吗

这个调过 好像不管用。

网友:
我的提示开卡PASS 但是显示512G 不能使用,之前还能用只是有坏块。而且打开开卡软件 直接就是rom模式了。应该是一直在rom模式,是不是回不去了。

网友:
我在网上刷到过,自己没操作过

网友:
楼主,可以把软件分享一下吗

网友:
512g试过了不行

网友(2023-01-19):
我有个480G的也失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