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小新Air12黑屏

楼主(2022-12-20):
联想小新Air12能开机进入系统,进系统或进PE系统半分钟左右屏幕画面消失,但屏幕的背光还亮,按一下开机键登录画面也可以重新显示出来,如果开着音乐试机,画面消失后声音也正常,不知道是屏幕问题还是主板问题,屏型号是KD122N5-30NH-A6,这屏有点贵。没屏代换难判断问题,有师傅遇到过这情况吗

网友A:
不用换屏  这系统设置有问题,调节亮度就会亮的

网友(2023-02-27):
引用 网友A:
不用换屏  这系统设置有问题,调节亮度就会亮的

大佬,我也是这类似的问题,开机后,按减亮度 会黑屏(强光打到屏幕上能看到字和图标),加亮度键又恢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