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750dm插电电自动上电,按键无反应。

楼主(2022-12-20):
p750dm插电自动上电,按键无反应。上电开机后正常使用。
排查P2808B0元器件3脚按开机键有跳变,6脚无跳变、电压0.2左右。
拆除P2808B0飞线后,插电不上电,按键也没有任何跳变。
各位大神有没有修过这种? 是EC问题还是p2808性能不良?

网友:
论坛搜一下P28082怎么改的吧,大把的

网友:
直接接通肯定有跳变

网友:
好像可以直接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