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机器gt5810

楼主(2022-12-20):
提示墨盒托架卡   检查过了,没有任何问题   初步断定是墨盒车的问题   请教各路大神,指点一下

网友:
卡住了九重新安装墨盒啊

网友(2023-04-19):
开机看打印头能不能动检查电机皮带左侧刮墨片装置

网友:
看机器有没有异物阻挡
没有就看光栅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