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61主板诊断卡反复跳码跑乱码,风扇转不亮机维修

楼主(2022-12-21):
华硕H61主板,本来正常用的,时间久了灰太厚。于是把主板拆了清灰。接果装回去就芭比Q了。开机诊断卡的灯来回迅速依次闪亮然后风扇转不亮机。保险起见拆出主板开始测量,发现外观没有碰件损坏。重新插拨内存还是不行。万用表测电池电压只有0.6.于是更换电池重新开机,一路流星带闪电,跑码99亮机。这种电池问题造成诊断卡跳乱码主板不显示的第一次遇到。

网友:
按道理来说  电池没有电不影响开机   只是保存不了bios

网友:
这种情况应该很少见,按说主板不装电池也能开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