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A1465 820-0164-A 升级16G内存

楼主(2022-12-21):
苹果A1465 820-0164-A 升级16G内存后改了识别电阻只识别到8G内存,请问一下各位大神有啥办法吗?

网友:
很明显没改对

网友A:
组合电阻没组对,多试试 加油

网友B:
16G  只有海力士内存能升

网友C:
三个低一个高,接地为低,上拉为高。

网友:
还挑颗粒啊

网友:
我是看不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组合电阻没组对,多试试 加油

试过了改组合,没用,颗粒也确认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三个低一个高,接地为低,上拉为高。

主要是看后两个,cfg0和cfg1是颗粒品牌选择,cfg2和cfg3是内存大小选择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6G  只有海力士内存能升

不会吧,只有海力士可以啊?

网友:
当然没改对啊,所以请大神讲一下哪里没改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