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M2258XT不能开卡

楼主(2022-12-21):
闪存ID如图:

用了十几种版本都不能成功,哪位大神有这开卡工具?经查询,闪存是三星K9DUGB8H1A

网友(2023-03-15):
引用 网友A:

这个版本的工具没有K9DUGB8H1A的颗粒支技,怎么添加?

网友A:
你那有ssv3版本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那有ssv3版本的吗

有你所说的版本

网友A:
自动识别一下,看有没有对应颗粒固件

网友:
再不行下V4看一下,我看网上说用V4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自动识别一下,看有没有对应颗粒固件

没有对应的颗粒,要手动添加,可不知道参数

网友:
你找ssv4版本的试一下,看可不可以

网友A:
应该有错误提示,缺少什么固件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有错误提示,缺少什么固件吧

谢谢!有空试试看

网友:
一样,同求,试了几天,都没用

网友:
慢慢找找,问题总有解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