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联想笔记本Z360一点图标就弹出删除界面

楼主(2022-12-21):
联想笔记本老机出现一点图标就弹出删除对话框,取消无效,重分区装系统一样,换硬盘重装也一样,没办法了上来问问师傅。

网友:
是不是键盘有问题啊。

网友:
来张图啊   会不会是右键连键

网友:
也太神奇了,中魔了?

网友:
我拆了键盘试试

网友:
拆了键盘好像可以了,键盘是哪个键有问题多?

网友:
DEL键短路了

网友:
谢谢师傅指点,装了一天系统又杀毒,又换硬盘,

网友:
应该是del键问题,搞了下del键,现在正常了,谢谢指点。

网友A:
用一个测试键盘的软件,测试一下键盘,就知道是哪个键了?

网友:
多半是键盘有问题了  断开键盘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一个测试键盘的软件,测试一下键盘,就知道是哪个键了?

测试键盘的软件有吗?

网友(2023-03-13):
同样问题,学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