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笔记本换个键盘搞成不开机,求助大侠

楼主(2022-12-21):
一台苹果A1708,键盘坏,换了键盘后,不开机,按开关没反应,插电有启动,屏幕闪一下掉电,待机3毫安,不充电。不接电池信号线,可以正常开机,电池小板上有13.05V。
接电池信号线上主板,电池有12.8V电压输出,=SMBUS_BATT_SCL、=SMBUS_BATT_SDA有3.4V电压,SYS_DETECT_L没电压。
换键盘时拆电池比较小心,没有弄烂电池,这种情况应该查哪里?

本人在小地方修电脑,没修过苹果笔记本,对苹果笔记本的工作原理不了解,请熟悉苹果笔记本维修的大侠不吝赐教,非常感谢。

补充:订了一个电池回来换,发现换上去后故障还是一样,接上电池信号排线,就不能开机,但是能给换上的电池充电,所以电池应该是没问题的,是主板问题的话,就更头大了,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,谢谢。

网友A:
你先看下开关时 开机信号有没有跳变吧  有反应就看看电池电路

网友B:
电池口的那几个信号阻值正常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先看下开关时 开机信号有没有跳变吧  有反应就看看电池电路

测试过了,开关信号是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池口的那几个信号阻值正常吗

能提示一下正常值是多少吗?谢谢

网友C:
不接电池能开机的话试试原装充电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接电池能开机的话试试原装充电器

接上电池信号线,原装充电器也一样不能开机的

网友D:
不装电池排除下就知道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不装电池排除下就知道了

不接电池和信号线是能开机的

网友F:
电池是不是被搞烧了,线接口位置看看。

网友:
这款机我第一次换的时候,没有三角螺丝刀,直接暴力把键盘拆了个稀巴烂,拆装花了将近3小时,开机后发现触控条不能用,可以显示,触控不了,后来根据大师说的有几个螺丝不要装就行了

网友G:
电池坏了 遇到太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电池是不是被搞烧了,线接口位置看看。

拆装都很小心,没有金属碰到电池接口,而且电池接口也没有发现打火的痕迹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电池坏了 遇到太多了

电池有12.8伏电压,也没有撬坏小板,要赔电池就亏大了
电池小板可以修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电池是不是被搞烧了,线接口位置看看。

拆装都很小心,没有金属碰到电池接口,接口位置也没有打火的痕迹

网友:
加热取电池有时候是会损坏电池  但是你这个有输出 电压  又不太像

网友:
没有电压就顺线路查呗

网友:
电池链接的信号线出问题了

网友:
用原装电源测试  电池先不接

网友H:
好不容易搞一台,亏了,白干好几天

网友:
掉的大啊

网友:
还能开机证明没什么大的问题,不过要一步步查,先看是不能开机还是按开关没反应,不装电池是自动触发的

网友:
线没问题先换电池看看,不然不好准确判断;让客人承担一部分风险。

网友I:
接到价值高的电脑,如苹果,DELL外星人之类的都报风险自负,不要为了挣三四百块钱而冒大风险,有可能运气不好亏几千元,客户不愿意就让他找别人,人都有失手的时候,小心才能走得更远

网友:
先看3.43V,复位有没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接电池和信号线是能开机的

那就是电池或者电池电路的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电池坏了 遇到太多了

订了电池回来换,还是一样,只是订的电池电压低点,接上后有充电,还是不能开机

网友:
苹果不接电池应该插电自动开机

网友J:
不装电池开机以后,快速接一下信号线是什么现象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不装电池开机以后,快速接一下信号线是什么现象

关机,充电

网友K:
你从哪里判断电池在充电?屏幕都不显示?

网友:
有没有可能是电池信号排线坏了呢?

网友:
不开机就找点位图 线路图对着慢慢看

网友:
解铃还须你系铃人

网友:
仔细看一下是不是哪里不小心弄出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好不容易搞一台,亏了,白干好几天

白干是次要的,主要的是要是不搞好,还要赔钱,还影响声誉,太烧心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接到价值高的电脑,如苹果,DELL外星人之类的都报风险自负,不要为了挣三四百块钱而冒大风险,有可能运气不 ...

让客户承担风险 ,笔记本就接不下来了

网友:
亏的剩裤衩了

网友L:
先确保电池大螺丝接触良好,有时候很迷幻,螺丝打不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,其次查看主板U6990的2脚链接的R6905   R6906 查看是不是有一颗阻值变大!

网友:
升压正常否  待机正常否?

网友:
湛江哪的

网友:
这个你双手没有放静电把,一般有点经验的师傅很难搞坏的啊?

网友M:
还能开机没什么大的问题,先看是不能开机还是按开关没反应,不装电池是自动触发的吗

网友:
苹果比较麻烦!

网友:
有些装上电池才可以开机的

网友:
亏了,白干好几天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你从哪里判断电池在充电?屏幕都不显示?

接电源供应器的

网友:
廉江的,你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还能开机没什么大的问题,先看是不能开机还是按开关没反应,不装电池是自动触发的吗

不装电池排线,能自动触发,能开关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先确保电池大螺丝接触良好,有时候很迷幻,螺丝打不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,其次查看主板U6990的2脚链接的R690 ...

上面的两个电阻都正常,那应该再查哪里?

网友:
换EC吧 估计EC被你测键盘时烧了

网友:
主板有问题,开机电路有问题

网友(2023-02-02):
联系我,QQ1146133845

网友:
你修好了没有,这个问题很简单,联系我,QQ:1146133845

网友:
你修好了没有,这个问题很简单,私信联系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