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dell E6220 ,想通过刷bios,清除bios密码遇到的难题

楼主(2022-12-21):
dell e6220硬盘不识别了,显示没有启动设备,等处理好硬盘,开机发现还是这个提示,然后进bios看到启动项里面没有打钩硬盘,想更改设置,但是有密码。给主板cmos断电,没有清除mm,然后就想通过重刷bios清除mm,换两次刷BIOS后都是每次开机提示“me is in recovery state”,而且前一两次能启动,后面再启动就到系统logo闪一下,再瞬间蓝屏闪一下,然后电脑就重启了。之前刷bios都没见这样的问题,就想把它原机备份的bios刷进去应该没问题吧,但是结果很惨,连启动都困难,不知道这是怎么啦,无计可施了。

网友A:
bios还是离线编程器保险,866就是这样给我换成了809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还是离线编程器保险,866就是这样给我换成了809。

我就是用的编程器,查了很多资料,这个bios可能需要修改me,然后再刷进去才行。又一个新课题需要攻克了

网友:
老机器吧?很简单啊,直接刷改过me的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