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cbook air1466维修一例

楼主(2022-12-22):
        接修一台12款Macbook air1466,客户描述使用中突然掉电,开不了机了。实测结果按开机键没反应,由于当时没有合适的转接头,无法看电流,只能是用适配器了。
        拆出主板接适配器测量各大电感电压时,发现桥和CPU之间的局部区域电容发烫,判断是有短路了,松香法轻易找到了短路的电容,摘掉后测量供电端二极体值恢复正常。
        裸板通电测试发现电流有了跳变,简单装机测试,机器顺利亮机,到此维修结束,通知客户取机。

网友:
这机器是通病了

网友:
另外整个红外不香吗

网友:
发财电容好啊

网友:
热成像很好用

网友:
发财电容,,发财电容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通病了

网友:
热成像太贵了

网友:
经典案例分析不错、

网友:
发财电容,这是笔记本维修的经典案例

网友:
成功的捡到漏了。很常见的问题。好在没有把故障扩大化。

网友:
等下我也试试,我这里也有一个苹果的也是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这个遇到过

网友:
发财电容啊

网友:
你这样的方法十多年的经验

网友:
这种问题必须秒杀。

网友:
这个确实是个通病 呢,遇到过好多次了

网友:
通病了 都修了好多台

网友:
这个办法好 我手上正好也有一个 试一下

网友:
1466现在好少修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