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15R—5537待机5V短路

楼主(2022-12-23):
待机5VALW短路,这个电压是怎么产生的,待机大电流检测这个5V短路,该怎么查求高手指点指点

网友:
已经说出问题了5V 短路 ,接着查后级找出具体短路位置 。

网友:
烧鸡大法...

网友:
烧鸡大法,5V 一般烧芯片

网友(2023-02-10):
查待机5伏条件,en,ldo

网友:
看下电感的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路